TA的每日心情 | 奋斗 2019-11-19 15:09 |

楼主:
|---|
签到天数: 1 天 [LV.1]初来乍到
作为雷科技接触和使用运动相机时间最长的编辑,市面上的绝大多数主流运动相机我都有着半年甚至一年以上的使用时间,然而影石Insta 360的拇指相机,我却从未有机会体验过,一直觉得它的定位和使用场景跟我的需求并不是很搭。" V _+ g! n% b+ }

) B, ]* Q, k h5 r4 i$ z( a
4  (图片来源:雷科技摄制)

但影石Insta360 GO Ultra(后续简称为Insta360 GO Ultra)的出现算是彻底改写了我对这类口袋相机的印象,也让我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么这款产品详细体验到底如何呢?以下是我的分享。
 C7 _7 C
相比拇指相机,更应该叫「口袋相机」

 L7 v
从命名方式我们就已经能看出,Insta360 GO Ultra 是影石对口袋相机这条产品线的全新探索,例如相机传感器、续航、画质等方面都会有着极大的提升,但让我没想到的是,体积方面也有了显著的「提升」。

我们能很清晰地看到,Insta360 GO Ultra的单相机部分相比之前大了接近一倍,形态也从之前的类长条状变成了「小方块」,原因嘛大家也能猜到,为了放下更大的传感器、更大的电池以及更出色的散热模块。
 ]% I& P7 F, ~

(图片来源:雷科技摄制)

在整体的设计上,Insta360 GO Ultra更接近Insta360 Ace Pro2的设计ID,甚至还在拓展舱的右方加入了一块类似相机手柄的橡胶防滑区域,提供了些许握持手感。1 q1 t A& ^6 w% @

 L
拓展舱上有四个按键:顶部为一颗开始/停止录制按键、右侧为一颗电源键以及快捷自定义按键,左侧为一颗可解除相机本体的按键。

(图片来源:雷科技摄制)

 @3 ]
如果你之前从未接触过口袋相机,肯定会被这奇怪的设计弄得摸不着头脑,既然追求小巧,为什么又要给它配一个堪比传统运动相机的扩展舱呢。

但等到你实际上手体验后,才知道拓展舱的意义有多么重大。首先它最重要的功能是用内置电池为Insta360 GO Ultra 的单相机供电,就像是扫地机器人都要配一个基站为机器人充电一般。

拓展舱的屏幕操作逻辑与Insta360的其他产品也基本一致,主界面有画质、倍数、焦段、电量、内存卡剩余时间等主要信息,一些小功能则被放置在顶部和右方的二级菜单中,整体没有什么学习门槛,基本上手就会用。

(图片来源:雷科技摄制)

; L4 m [
我实测了一波,让拓展舱为完全没电的主体充电只消耗了26%的电量,换算下来差不多可以给相机单相机充三到四次,这个表现已经完全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的使用需求。
 [
至于单相机拍摄时的续航表现,在开启4K/30帧的情况下,Insta360 GO Ultra能够连续录制 58分钟左右,加上拓展舱后的成绩会延长至 170 分钟,如果你觉得这个成绩还是不够用,也可以在二级菜单中开启长续航模式,实测能提升近10分钟,也就是整整三个小时。

而开启4K/60帧的情况下,其续航时长为33分钟,毕竟是一台主打随身使用的口袋相机,大家也没必要强求它跟主流运动相机对比。

 D; i8 N
Insta360 GO Ultra的主体机身上只有一个按钮(在摄像头的对角区域),按压手感比较清晰,骑车戴着全指手套操作也没有问题。开机后还可以实现语音和手势操控,语音和手势的识别率很高,在比较安静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做到盲操。
 F( {& C

(图片来源:雷科技摄制)

Insta360 GO Ultra 还延续了Insta360 Ace Pro2 的一个传统:内置震动马达,马达的存在能更好地提醒用户是否有开始/停止录制,毕竟不同于运动相机,Insta360 GO Ultra 这种可「随意安放」的方式更难让用户注意到它是否正确进入到工作状态。

对于 Insta360 GO Ultra 的外观设计,个人的评价是「有舍有得」,更大的体积确实丧失了一定的便携性,但带来了更强的画质和续航表现,对于我这种画质爱好者来说,这个牺牲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终于摘掉「阳光机」的帽子了?
 n) ^# L) D

 c6 w
为方便大家查看,这里我简单罗列一下Insta360 GO Ultra的硬件参数:一颗1/1.28英寸的大底(最高可输出50MP像素的照片)、5nm AI处理器、2.5英寸可触摸翻转屏、支持图传遥控、支持外接麦克风或TWS耳机。

而视频画质分辨率这里也简单阐述一下:

2 a2 e m `
- 4K分辨率:3840*2160@24/25/30/48/50/60fps;
- 2.7K分辨率:2720*1536@24/25/30/48/50/60/100/120fps;
- 1080P分辨率:1920*1080@24/25/30/48/50/60/100/120/200/240fps。

 如果你熟悉运动相机的话,你可能会误以为我打错参数了,一台体积不大的「口袋相机」怎么可能支持4K60帧的视频录制呢?毕竟以往的「口袋相机」受限于体积,只能放下一颗不大的传感器,这也导致它们在光线良好的情况下画质表现尚可,但在暗光环境下就比较一般。正因为此,「口袋相机」在过去一直被称为「阳光机」,也就是只有在有光线的情况下才拍得好,没阳光表现就很差劲的相机。

 _ @不做「阳光机」可能是Insta360 GO Ultra体积变大的原因之一,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颗1/1.28英寸的传感器和5nm AI处理器的来源应该是Insta360 Ace Pro一代。

(图片来源:雷科技摄制)

在一个多月的体验中,我最常使用的是4K60 帧和夜景两个模式,先说前者,整体画质还算不错,尤其是白天环境下画质,整个画面的HDR效果自然好看。

+ A! `% G \

 (图片来源:雷科技摄制)

而在光线条件较差的晚上,Insta360 GO Ultra 的表现可以说超乎意料。从视频截图中可以看到,在只有远处路灯和居民楼零星灯光的情况下,画面依旧十分纯净,没有出现暗部细节模糊、色彩断层、满屏噪点等情况。
 @& R
(图片来源:雷科技摄制)
; s2 k m
从 GIF 图中可以看到,Insta360 GO Ultra在从暗处过渡到亮灯场景时十分丝滑,没有出现我预料中的画面高闪、卡顿、白平衡失准等情况,隧道内墙壁的线条细节保留得也非常完美。

 T

  w(图片来源:雷科技摄制)
! C9 F ^8 V/ e3 N- }
 b为了进一步测试 Insta360 GO Ultra 的夜景算法到底强到哪个地步,我还专门挑了一个除了车灯外几乎没有任何光源的环境。从图中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Insta360 GO Ultra 并没有强行拉高画面的亮度,而是选择尽可能保证可见区域的白平衡和色彩稳定,这种「只做好自己本分」的行为倒是让小雷比较惊喜。

(图片来源:雷科技摄制)

顺带一提,虽然Insta360 GO Ultra 并没有内置徕卡滤镜,但个人感觉其调色风格还是偏于徕卡的鲜艳滤镜,这一点比较见仁见智。

当然你如果不太满意默认的色彩,其内置了七个不同风格的滤镜,基本涵盖了大部分拍摄题材,其中自然和鲜艳模式会更适合日常拍摄风格。

如果你还想进一步调整画面的色彩表现,影石 Insta360还贴心地为你预留了手动模式,这或许在暗示Insta360 GO Ultra 会推出各种各样的 ND 偏振镜。

虽然定位是口袋相机,但Insta360 GO Ultra 也内置了三种防抖标准,个人体验下来认为日常使用时最好还是开启高防抖模式:在没有防抖的模式下适合拍一些固定的镜头;而低档位和标准模式的防抖算法介入并不明显,行走时的步伐稍微大些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抖动;在开启高防抖模式后,无论是日常走路、骑行、高强度运动它都能很好地过滤掉抖动,不过代价就是画面会裁切一部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图片来源:雷科技摄制 低防抖模式) ' a- G; q e+ Z k4 _7 q C
( E2 P2 R: Y |$ s! e& A7 v

 P. W(图片来源:雷科技摄制 标准防抖模式)

6 K6 S1 E5 a k4 y3 i+ ^
- d a$ {1 q Z2 }& a(图片来源:雷科技摄制 高防抖模式)

在画质方面的表现,Insta360 GO Ultra 已经追上了主流运动相机,之前有不少用户因为画质等因素不愿购买拇指相机,但Insta360 GO Ultra 的出现算是彻底改变了他们对拇指相机的固有印象,谁说用拇指相机就不能拍出好看的照片/视频呢?

 z
对比主流运动相机,它有哪些优势

看到这里,可能很多读者都好奇,既然操作跟画质跟主流运动相机差不多,为什么我不选择一台运动相机呢?

U4 C5 G( z5 a t8 u: R实际在使用途径上,两者其实有着天壤之别,或者说口袋相机其独特的形态能做到运动相机无法做到的事情。

 j+ D2 s
(图片来源:雷科技摄制)

例如,我们可以利用拓展舱和单相机的分离和无线图传的机制,做到无线实时预览和视频回放。

(图片来源:雷科技摄制)
 W, z f% s5 a
举个例子,当我戴着Insta360 GO Ultra骑行时,我可以在不暂停录制的情况下用拓展舱观看此时录制的画面,比运动相机还要方便不少。

更重要的是,这一设计让我能够在拍摄之前就可以看到画面效果,如果觉得画面构图或曝光参数不对,可以及时的调整,不至于等我拍完了才发现刚刚又拍了一段废片。

(图片来源:雷科技摄制)

 X4 b1 o
再比如搭配官方提供的磁吸配件或依靠自身的强磁性,你可以想出特别多「奇奇怪怪」的拍摄角度,例如像别在帽檐上、别在胸口上、利用磁吸组件把它「挂」在单肩包上、甚至可以利用轻巧和磁吸的便利性,让你的汽车,路边的护栏、灯杆等各种铁质物品都变成临时支架来提供机位,这才是拇指相机最大也最难以被替代的优势。
 Z
这种因不同角度所带来的画面视觉冲击力,个人是觉得要远高于画质的。

(图片来源:雷科技摄制)

所以这就决定了Insta360 GO Ultra的定位其实并不是我们日常用来拍摄VLOG的主力相机,它的拍摄方式也绝对不是让你拿着一直拍摄,在我看来,它就是在你需要拍摄的时候轻按一下拍摄,不需要的时候就收起来充电。
3 ]* a/ ~5 f e
 s
因为它极其小巧的机身和极低的存在感,用来帮你去拍摄一些第一人称视角镜头和特殊镜头,但如果用来作为拍摄VLOG的主力相机的话,那它的画质、电量这些方面其实都没有办法完全胜任。

当然,只要你想,官方也配备了拓展舱的磁吸转接件,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台运动相机架在你想要的地方,这一方式更适合拍摄延时。

噢对了,Insta360 GO Ultra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功能,以往我在拍摄完素材想剪辑时,只能通过 APP 连接/数据线连接的方式获取素材,但Insta360 GO Ultra 内置了互传功能。5 Z9 o: F& t ^( G, M

(图片来源:雷科技制图)
9 ]- j4 p ` j
是的,它的原理和安卓互传完全一致,比如我自己使用的是小米手机,这时我只需要提前在Insta360 GO Ultra 的相册中选择自己需要的素材,然后选择「发送给手机」即可,省去了一连串的繁琐步骤。

# ~% O/ ~( B _4 t& C
总结:定位十分清晰的小型运动相机

 以下按照惯例,我们用雷科技评测模板对Insta360 GO Ultra 的体验进行总结:

优点:
1、画质提升明显,能与主流运动相机硬碰硬;
% w, E& f L3 W8 h' S$ o2、续航表现不错,基本能在电量消耗完前拍摄完毕;
3、拓展舱的屏幕素质不错,没有什么偏***况;
4、按键布局简洁,小孩子也能轻松玩转。

缺点:
1、自带的挂脖磁吸模块,夏天长时间佩戴还是有点热;
2、新品类,目前配件生态比较少。
. n ^

售价方面,Insta360 GO Ultra 的起售价为 2598 元,人气套装(含迷你脚架自拍杆 2.0、磁吸快拆支架和转向支架)2718 元,亲子套装(含迷你脚架自拍杆 2.0、萌宝视角帽夹和磁吸快拆支架)2718 元,公路套装(含弹力绑带支架、运动转接框、磁吸快拆支架、屏幕保护膜)2718 元,算是非常良心的定价了。

 o那写到这里,相信大家也能了解到它的优点和缺点。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小小的相机,因为它的形态确实非常特殊。- ^ g

在现在各家的相机形态看起来都逐渐走向趋同的情况下,影石让这个逐渐平淡的市场变得有趣很多,而Insta360 GO Ultra如果后续还能够继续升级,在画质、夜景、帧率、续航等方面有提升的话,我相信也是会拥有很大的一片市场,毕竟这样好玩的小相机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

『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