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师指点。ddr 连线 过孔 铜从bot翻转到top,应该怎么操作。

楼主(2025-08-22):
ddr 连线 过孔 铜从bot翻转到top,应该怎么操作。    连线翻转不了

楼主:
我的是16.6版本

楼主:
找到方法了

网友:
    如果是17.2的话,可以使用这个功能:Edit---Advanced mirror.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项目,主控和接口反向,直接把机构mirror了。你这个局部的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