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orcad原理图库中怎么会有这种文件夹一样?

楼主(2025-08-23):
而且删除也删除不掉,点了也没反应,强迫症表示不可接受,请大神解惑

网友A:
    自动生成的,删不掉的话电脑重启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生成的,删不掉的话电脑重启再试试

    没用的,应该不是自动生成的

网友B:
    重新建一个olb,把其他symbol考到新库呢?     没遇到你这种情况,可以把文件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建一个olb,把其他symbol考到新库呢?     没遇到你这种情况,可以把文件发出来看看

我记录这个目录是我生成的,但忘记是在什么情况下生成的了,附件是我的库例程
还有,我更新到24.1.006后,orcad的界面怎么中英结合了啊,不知道怎么改成英文的

网友:
    这是原理图库把,可以直接调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记录这个目录是我生成的,但忘记是在什么情况下生成的了,附件是我的库例程
还有,我更新到24.1.006后 ...

    好的,我看一下,另外改成英文菜单可以在 选项-->扩展偏好设置-->常规-->使用本地语言  把这一项取消勾选,然后重启软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看一下,另外改成英文菜单可以在 选项-->扩展偏好设置-->常规-->使用本地语言  把这一项取消勾选 ...

    我已经设置了使用english,看上去有点中西结合的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设置了使用english,看上去有点中西结合的界面

你这个图看起来软件已经错乱了,可以试一下删除 xx:\xx\SPB_Data\cdssetup\OrCAD_Capture 这个文件夹,重新打开软件会自动建立一个刚装完软件的默认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看起来软件已经错乱了,可以试一下删除 xx:\xx\SPB_Data\cdssetup\OrCAD_Capture 这个文件夹,重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