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出充电宝输出电压给发热手套

楼主(2025-08-23):
取出充电宝输出电压给发热手套

想做一个极简单的方案。如果直接诱骗充电宝的9V,是不是只要诱骗芯片就可以?带载能力只取决于充电宝本身?我想直接9V取出来供给手套发热丝。有没有带限流的(设定2A)外围极简单的,因为是做到线材里面。。最好这个诱骗充电宝电压的小板够小,因为元件够少才能做到线材里面去。帮忙推荐一下这种受电端的sink芯片?应该不是source或者DRP这种芯片吧?

充电宝TYPEC C口输出经过DC线给发热手套供电示意图.pdf

誘騙器騙取的輸出是穩定的 9V,你還要什麼 Sink 芯片?用電熱絲的電阻,歐姆定律 I = V / R 不就結束了?不要像後照鏡那樣耍屌啦!^_^

网友:
網路上一堆,照片幾乎都能看到內部的構造!

5v電熱手套發熱片圖片 - 海量高清5v電熱手套發熱片圖片大全 - 阿里巴巴

网友A:
    感觉你是求助,可是,下载文档需要减威望积分。所以,是否可以考虑把文档下载设置为免费呢?

    論壇鼓勵網友們互動,只要回覆不是太離譜的答案,或是複製他人回帖貼上,抑或是懶到只有表情符號,都會儘量給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是求助,可是,下载文档需要减威望积分。所以,是否可以考虑把文档下载设置为免费呢?

你好  在哪里设置免费啊

网友:
    这哥不容易啊,一个人撑起了这个板块的问题列表

    即將有另一個傢伙超越!^_^

网友:
    输出电压给发热手套

网友:
    用一颗sot23-6的诱骗芯片就可以了,可以将A口板延长点做一起

网友B:
    好啦!經七樓的這麼一說,狗弟今天總算知道樓主要的 Sink 芯片是什麼了。

您要的應該是 Sink 端的 CC Controller,或者說您應該講 Sink 端的誘騙芯片。

    規格書第一頁都會講它是什麼樣的芯片,你要學一下專業術語,大家才不會跟您溝通困難啦!

ECP5701 PD Sink Controller

    Energy Core ECP5701.pdf

网友:
    網路上一堆,照片幾乎都能看到內部的構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啦!經七樓的這麼一說,狗弟今天總算知道樓主要的 Sink 芯片是什麼了。

您要的應該是 Sink 端的 CC Co ...

    再來一顆封裝大一些的!

    SHITUOXIN XSP06.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