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移动器件无法捕捉格点

楼主(2025-08-26):
有没有大佬知道如何打开/关闭移动器件自动捕捉栅格点grid

网友A:
    先按走线命令,面板上勾上就会按照格点,勾掉就会按照无格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先按走线命令,面板上勾上就会按照格点,勾掉就会按照无格点

    如图!!!!!

    如图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多谢,是跟另外一个规则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