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CD电源模块想做成CBB模块化,应该怎么做?

楼主(2025-08-27):
    求教:CD-CD电源模块想做成CBB模块化,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拿 个 供 应 商 的DEMO做个参考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 个 供 应 商 的DEMO做个参考就清楚了

    你说的只是参考布局,我是想做成一个cbb(类似封装),下次可以直接调用(免去再次布局的步骤)

网友:
    你说的是软件的复用功能

网友B:
    搜一下altium Snippets,片段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一下altium Snippets,片段复用。

多谢大佬指教,学到了

楼主:
    使用Snippets片断复用,遇到一个新的问题:由于各个DCDC模块的输入输出电路有用到相同的规格型号和数值的阻容,导致网表导入PCB时,器件错位(原理图中在A模块的电容跑到了B模块,B模块的电容跑到了A模块)。有什么方法可以这个问题吗?求大佬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