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出ger时,solder层 ,钻孔层和top层有偏移

楼主(2025-08-28):
solder层 ,钻孔层与top层有偏移,应该怎么设置(16.6,skill出的ger)?

网友:
去出gerber的地方看看设置

网友:
    精度设置不一致?

网友:
    你看一下你的设置精度是不是一样的  一般是2:5   你可能设置成5:5
    就有可能偏

楼主:
    用的是skill v2.7   只能设置5:5

网友:
查看artwork里面,偏移的光绘层面offset有没有填写数值

网友:
    应该是导入Gerber文件时,精度和自己出Gerber时不一致

楼主:
    应该怎么改呢,前期是另一个人弄的

网友:
    skill可以打开源码的话,可以改skill设置的精度吧

楼主:
    请教一下,有没有其它方法?

楼主:
    板设置参数重新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