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上的线没有网络了

楼主(2025-08-28):
如图由于修改网络和连接,更新网表后原来有些焊盘上走线没有网络了(或者网络名和焊盘网络不一样没有连上焊盘),但是我想把焊盘上的线连上焊盘如何操作。点选走线改网络每次只能改一小截线,我需要改整条线及线上过孔及过孔之后的线都是焊盘网络(这样的线另一端没接任何元件和其他网络的)。这样的走线没连上焊盘不止一处 怎么快速弄好。 allegro软件工具里有个DERIVE CONNECTIVITY命令可以直接批量修复这种问题,但是AD软件没找到这种类似功能。然后我把PCB 转成阿里狗去处理,发现转换时这些没网络的走线全自动删掉了,也没法。9 i; o. Z5 N8 {0 \+ Q

楼主:
    图发不出 提示不良信息

楼主:
    另外我发现嘉立创软件更改过孔网络会提示要不要更改与之连接走线网络 ,点是 能把过孔连接的整条走线网络修改了。ad怎么弄?

楼主:
    嘉立创软件在改过孔网络时能把过孔上整条线网络全改了。。

网友:
    选中走线按TAB键全选该走线,再按一次TAB键全选该走线及走线上的VIA

网友:
    move命令,然后选取要更改的线,然后敲命令x 0 0,重新放到原位置就可以了,网络自然会吸附焊盘上的网络

网友:
    楼上正解,不过楼主选线的时候注意看一下,信号线有咩有搭到别的线路上,按TAB的话,搭到的线会被全部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