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出3D模型的问题

楼主(2025-08-29):
    制作PCB封装时,都添加了3D模型,做了位置匹配。
PCB设计时,发现allegro的3D模型浏览时没有问题,但是导出step之后,使用专业工具,比如SolidWorks之类的软件,打开step文件,发现如下图右侧,很多模型偏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检验一下:试用中性软件(如 FreeCAD)打开 STEP 文件,偏移: Allegro 导出问题;正常:SolidWorks 导入设置问题。

网友A:
    盲猜3D模型原点不在器件中心

网友:
    奇怪,我遇到过导入ProE器件会飞到原点,导入SolidWorks没问题的。
跟你刚好相反

网友B:
    Allegro导出3D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ro导出3D模型

是的,Allegro导出的3D模型用SolidWorks之类的软件打开,好多模型偏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3D模型原点不在器件中心

我也怀疑是这个,但是对3D软件不会编辑,只是用来查看使用的

楼主:
有些模型匹配封装时,位置刚刚好,一点都不偏,有些模型匹配时需要上下左右高度挪位置才能跟PCB封装匹配,如图。应该主要还是模型的原点设置的问题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模型不会编辑原点~~

网友C:
    楼主有解决吗?我曾经试过无数次方法,都没解决,得出来的结论是PROE5.0软件无法兼容allegro stp模型。其他3D软件打开都没有问题。就单单PROE5.0有这种模型飞到原点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解决吗?我曾经试过无数次方法,都没解决,得出来的结论是PROE5.0软件无法兼容allegro stp模型。其他 ...

    楼主是SW打开有问题,和我们当时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哈哈哈哈

    w_w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SW打开有问题,和我们当时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哈哈哈哈

    问题可能是想通的

网友(2025-12-15):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最近也遇到这问题,研究好久都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