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噪声,求一份噪声测试仪的原理图和PCB

楼主(2025-08-29):
    想学习噪声,求一份噪声测试仪的原理图和PCB。
想通过真正产品。了解噪声测试仪的原理,重点,难点。

    其實聲音這種技術,也是一座古墳。>_<|||
    什麼樣的噪聲?有電子訊號的、有聲音的、有震動的...?^_^

楼主:
    补充一下,声音的噪声测试仪。

    什麼樣的噪聲?有回音消除、有耳機降噪、有貼片電容嘯叫...我猜你已經很想扁我了!>_<|||

网友:
想抄就要坦白,要原理圖來作研究,鬼都不會相信!

    人工腦殘AI)的回覆:

麥克風挑戰

    • 頻率響應平坦化
      人耳可聽範圍是 20Hz–20KHz,要求麥克風在全頻段有足夠平坦的響應(±1dB ~ ±2dB 以內)。設計上需要聲學補償網路或數位校正。
    • 靈敏度與動態範圍
      要同時量測「非常安靜」(20 dB SPL) 與「非常吵」(130 dB SPL) 的環境,需具備 >110 dB 的動態範圍,這要求麥克風、前級放大器和 ADC 都不能成為瓶頸。
    • 本底噪音
麥克風本身的自噪聲必須低於人耳可感知的 15 dB SPL ~ 20 dB SPL,否則在安靜環境無法正確量測。

前端類比電路設計

    • 低噪聲放大器設計
麥克風信號只有 mV 等級,若放大器噪聲過高,會蓋掉真正的聲音訊號。
    • 高輸入阻抗
需避免負載麥克風,否則會改變其頻率響應。
    • 電源干擾隔離
50 / 60 Hz 電源嗡聲、數位電路的 Switching Noise 都必須抑制。
    • 動態範圍管理
常用自動增益控制 (AGC) 或多級增益切換,否則大聲環境下會飽和,安靜環境下會失真。

    A/D 轉換與數位訊號處理(DSP)

    • 取樣率與分辨率
為支援 20 KHz 頻率響應,ADC 至少需 48 KHz 取樣,並有 24 bit 精度以達成 110 dB 以上動態範圍。
    • 濾波精確度
      IEC/ANSI 標準要求 A-Weighting、C-weighting 等濾波曲線,必須精準實現(±0.2 dB 誤差以內),通常要靠高精度 IIR/FIR 濾波器。
    • FFT 分析挑戰
      要兼顧即時性(Real-time)與頻率解析度,需要有效率的演算法與足夠的處理器效能。

楼主:
    经过各位大佬的点拨,我好像一下就悟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悟了)
我想要一份环境噪声测试仪的原理图和PCB文件。就是生活环境中的噪声,那个分贝值到底是怎么弄出来的?怎么判断这个值测得准不准,而且好像还有好多模式。

    頓悟沒什麼太大功用,覺悟會來得實際些。^_^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各位大佬的点拨,我好像一下就悟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悟了)
我想要一份环境噪声测试仪的原理图和PC ...

    簡單的校正音源

AZ衡欣實業8930噪音計用標準音源校正器🔘分貝計校正器🔘分貝校正儀 | 蝦皮購物

音源校正器SC-2120A/2500A|-中美科學股份有限公司頻譜分析儀,ONO頻譜分析儀,中美科學頻譜分析儀-產品資訊PRODUCTS

网友:
    基礎聲學簡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各位大佬的点拨,我好像一下就悟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悟了)
我想要一份环境噪声测试仪的原理图和PC ...

被視為敵國文檔下架,就不能怪我了!

网友:
    這個應該是一篇業餘玩家,自製音頻分析儀Audio Analyzer)的介紹文檔。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各位大佬的点拨,我好像一下就悟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悟了)
    我想要一份环境噪声测试仪的原理图和PC ...

    嗯插屁NXP)單片機 LPC2148,實現音頻分析儀Audio Analyzer)的介紹:

    Design of Audio Analyzer Based on LPC2148-EEWORLD

网友:
    另一個業餘玩家的作品。

    Portable High-definition Audio Spectrum Analyzer.pdf

网友:
    狗弟以前在養雞場,聲音也是必測項目之一。

這邊有一個經驗可以提供,就是不管是音壓計Sound Pressure Meter)或音頻分析儀Audio Analyzer),上面使用的麥克風都是 B&K 的型號。

如果樓主是想設計這方面的產品,要量得準的話、這點應該是沒有懸念的。

网友:
    收到了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