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DC仿真铜皮电流密度集中在焊盘中心,高达1463(A/mm2)

楼主(2025-08-30):
1.电阻位号为R3486,电阻阻值为2毫欧,电阻尺寸大小为2512,这个电阻要过的电流一共为30A。
2.R3486两端的网络有多层铺铜。
3.过孔内径为0.3mm。

铜皮电流密度为什么集中在焊盘中心?请大神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电阻能过30A电流吗?那么大电流都从电阻上过,电流密度肯定都在焊盘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能过30A电流吗?那么大电流都从电阻上过,电流密度肯定都在焊盘上了

这个电阻尺寸是2512的,功率为3W,理论上是能过30A电流的。

网友B:
    在Power DC进行仿真时,焊盘会被处理为一个点连接结构。所以会导致电流集中在所对应的点处,你可以多指定几个pad并连接到电阻上,应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你这个电阻是功率检测用的,2512的我都只用额定值的一半,精密检测的话温漂遭老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ower DC进行仿真时,焊盘会被处理为一个点连接结构。所以会导致电流集中在所对应的点处,你可以多指定几 ...

    ,我的理解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阻是功率检测用的,2512的我都只用额定值的一半,精密检测的话温漂遭老罪了

    这个2512的电阻就是用来过电流的,并不是用来做功率检测。

网友(2026-02-05):
    你这个是用于电机相电流采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