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电脑安装SKILL安装不上

楼主(2025-09-01):
    求助:我的电脑安装skill安装不上,显示找不到Cadnece安装路径

网友:
    查看一下skill安装说明

网友:
    居然中文版的也敢装,难怪出错

网友:
    自己搜“EDA365 Skill 使用帮助及讨论专用帖”

    里面有你想要的。(链接有不良信息,发不出来。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回答,已经解决问题
    是环境变量的问题,具体操作如下,谢谢大家。

    查看系统变量中是否有CDS_ROOT,其值应指向 Cadence 的安装根目录(如C:\Cadence\SPB_17.4)
    若没有该变量,点击 “新建”,变量名输入CDS_ROOT,变量值输入实际安装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