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28G serdes信号如何仿真?

楼主(2025-09-01):
主板上有个FPGA芯片,有几组Serdes信号,连到板边的QSFP28连接器上。这个连接器是表贴的。

板子贴装好以后,信号比较差,误码率较高,想请教下:
1、是否需要整条链路做一个仿真?
2、还是单独对QSFP28连接器PAD,以及FPGA BGA部分单独仿真就可以?
3、对于QSFP28连接器PAD,如何设置端口?
请大神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Chip-to-Module 有802.3协议规范要求的,排查:(1)插损是否超标(~7.3dB以内);(2)链路阻抗不连续点(bga via, QSFP28 连接处)是否仿真优化?(3)FPGA发送端预加重参数是否设置; 基本上不需要全链路仿真的

网友:
    Q28信号都比较差,看下是不是FPGA发端眼图太烂了哦,高速线一般在突变处仿真即可,过孔和焊盘处尤其注意,有Q28的HCB你可以看下你的发端电眼扎样,发端没问题的画,就考虑收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