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板工程里添加了多个子工程,怎么删除某个工程

楼主(2025-09-01):
    AD20新建了一个多板工程,然后添加了4个子PCB工程(一个项目由4块板组成),现在结构改了去掉了一块板,但是没有找到删除一个子PCB工程的方法。

网友A:
    选中需去除的pcb板,点击鼠标右键,跳出弹窗,点击:Remove from proje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需去除的pcb板,点击鼠标右键,跳出弹窗,点击:Remove from project...

感谢回复,我想的应该也是这样,但是我AD20版本里没有 Remove ........你用的是更高级的版本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想的应该也是这样,但是我AD20版本里没有 Remove ........你用的是更高级的版本吗?

    我用的是2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