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符号如何定义为Diamond?

楼主(2025-09-02):
    请问要如何定义?

网友A:
    这两种类型是啥,没听说过额。。

    skill axlPadFigureTypes
    ("CIRCLE" "OCTAGON" "SQUARE" "RECTANGLE" "OBLONG_X"
        "OBLONG_Y" "SHAPE" "FLASH" "DONUT" "ROUNDED_RECTANGLE"
        "CHAMFERED_RECTANGLE" "N_SIDED_POLY"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类型是啥,没听说过额。。

    skill axlPadFigureTypes

    这个地方的类型选择

网友A:
    可能这个地方的Figure和你图里的figure不是一个东西。我也是猜的。反正看手册里写了它支持的类型都由axlPadFigureTypes列出了,它支持啥咱就用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这个地方的Figure和你图里的figure不是一个东西。我也是猜的。反正看手册里写了它支持的类型都由axlPad ...

    是因为大小写的问题

    类似CIRCLE,SQUARE这种小写又可以..DIAMOND这种用大写能运行的过去生成,用小写或者大小写混搭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