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等长进度条显示异常

楼主(2025-09-02):
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和通常见的不一样,大佬们

网友:
    实际延迟超出了约束设定的最小 / 最大允许范围(负号:低于最小值,正号:高于最大值)。检查约束值,参考网络是否正确。

网友(2025-10-12):
    最简单的方法是,把约束规则删除后,重新设约束规则。有效,且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