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DC12V的转向灯 经典测试不通过,4KV就挂了,怎么整改

楼主(2025-09-03):
DC12V的转向灯 经典测试不通过,4KV就挂了,怎么整改

1.车灯产品,金属外壳要不要接pcb的地,接地有哪些好处?ESD更好过还是不好过?
2.金属外壳,塑料外壳哪个更好过esd
3.什么产品需要强制过esd,过的等级怎么定义?比如摩托车后装市场的车灯,金属外壳,需要过哪个等级?
4.EMI等级

就是一个灯,输入是DC12V  一打4KV经典就坏了   现在PCBA的GND和外壳铝合金直接接触的,覆盖绿油是否更好通过ESD测试?

僅對貼文做建議,所謂掛了是指什麼情況?當機還是芯片被打壞?掛了是什麼東西掛了?靜電防護設計,外殼設計會比電路設計重要,只給 PCB Layout 不知道靜電竄入點,無助於問題解決!>_<|||
特派員 009 求救,900 回覆他吧!^_^

楼主:
DC12V的转向灯 经典测试不通过,4KV就挂了,怎么整改

1.车灯产品,金属外壳要不要接pcb的地,接地有哪些好处?esd更好过还是不好过?
2.金属外壳,塑料外壳哪个更好过esd
3.什么产品需要强制过esd,过的等级怎么定义?比如摩托车后装市场的车灯,金属外壳,需要过哪个等级?
4.EMI等级

就是一个灯,输入是DC12V  一打4KV经典就坏了   现在PCBA的GND和外壳铝合金直接接触的,覆盖绿油是否更好通过ESD测试?

OC7143_DS01CN(1) - 副本.pdf

楼主:
图片发不了  只能上传附件

楼主:
贵的元件都可以。主要是要基于现有结构!另外,这种产品过欧盟CE认证。对应的ESD等级是哪个啊!我们不要需求过剩,没有意义,能过CE认证就可以

HBM(Human Body Model)主要是針對芯片(IC)或離散元件(Discrete Component)的 ESD 耐受度測試,不是針對整個系統。^_^

楼主:
贵的元件都可以。主要是要基于现有结构!另外,这种产品过欧盟CE认证。对应的ESD等级是哪个啊!我们不要需求过剩,没有意义,能过CE认证就可以

楼主:
会不会是开窗部分连接的是mos管的D极的原因?铝合金外壳相当于接了D极,导致静电测试不过?刷上三防漆试试  贴外壳就有可能是直接打到MOS上了,这些敏感位置还是不要直接连接外壳?要靠灌胶去连接外壳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的元件都可以。主要是要基于现有结构!另外,这种产品过欧盟CE认证。对应的ESD等级是哪个啊!我们不要需 ...

器件級靜電測試與系統級靜電測試Component Level ESD Test v.s. System Level ESD Test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的元件都可以。主要是要基于现有结构!另外,这种产品过欧盟CE认证。对应的ESD等级是哪个啊!我们不要需 ...

各種靜電ESD)測試規範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的元件都可以。主要是要基于现有结构!另外,这种产品过欧盟CE认证。对应的ESD等级是哪个啊!我们不要需 ...

歐盟CE)靜電測試,對於一般電子產品準照 EN55035(源自於 IEC 61000-4-2),沒有特別加嚴的狀況如下。
  • 接觸放電Contact Discharge):±4KV
  • 空氣放電Air Discharge):±8KV

人工腦殘AI)說,車用Automotive)電子遵循的法規是 ISO 10605

  • 接觸放電Contact Discharge):±2KV±4KV±6KV±8KV(依測試等級不同)
  • 空氣放電Air Discharge):最高可達 ±25KV(模擬人員接觸)

所以樓主需要自僅搞清楚自己產品適用的法規,及靜電測試強度。委託的實驗室都能諮詢,再不然人工腦殘AI)也能問。

狗弟在鎮輔司有群攻城獅同事,去做電磁兼容EMC)測試。

回來都只知道過或不過,過了就拍拍手慶祝;不過就兩手一攤,「對不起!我不會。」。

然後就有人要去挑糞了。

楼主:
改成四层板会不会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四层板会不会更好

不是這樣整的啦!先找到靜電ESD)竄入點、再下對策。

必要時可到暗房中,觀察靜電ESD)火花的傳播路徑。

靜電防制有兩大絕招:
  • 隔離(Isolation)

    最好的防護策略是使用距離,因為不用花成本。只要離得夠遠,靜電ESD)都會被衰減至無法造成影響。缺點是如果產品空間受限(例如手持式裝置、手機之類的),是不容易達到的。塑膠對靜電ESD)的阻絕效果很好,但就怕上下蓋接縫,或是散熱孔這些縫隙被突穿。
  • 屏蔽Shielding
    接地靜電ESD)導到地去,也是不錯的方法。但最好是使用大地Earth Ground),與系統的地分開。設計上若只有電源Power Ground)的地可接,就需要大面積的地(或者說是較低的接地阻抗)幫助靜電ESD)快速消散。否則靜電ESD)落在重要電路附近的地,提高地的電位、會造成芯片工作異常,這種狀況常造成單片機MCU當機復位Reset)。樓主使用四層板就是這種概念,但必須確定是這種狀況。若是從塑膠殼縫隙進入、直接擊中芯片,這種情形地再大都沒用。狗弟就遇過一次,最後是在芯片上貼張塑膠片擋掉。使用金屬殼接地去擋靜電ESD),也算是屏蔽Shielding)的一種。

給幾張塑膠殼接縫的設計概念圖,樓主應該會有些感覺。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四层板会不会更好

少林七十二絕學之一

金鐘罩鐵布衫

養雞場常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少林七十二絕技之一

    金鐘罩、鐵布衫

请问,这个裸铜是PCB内部的GND是么?不是PCB上设计的连接以太网接口外壳这样的机壳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裸铜是PCB内部的GND是么?不是PCB上设计的连接以太网接口外壳这样的机壳地?

蝦密!馬上有人來踢館。

    如上面所言,靜電ESD)、突波Surge)防護,最好是接大地Earth Ground)。但有些產品電源只有兩孔或兩個端子,你也只能接電源地Power Ground)或訊號地Signal Ground)。

    所有電源系統,最終就是回歸到大地Earth Ground)。透過電源地Power Ground)或訊號地Signal Ground)洩放掉這些衝擊,有時候會影響到系統的正常運作。詳見下面這張貼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蝦密!馬上有人來踢館。

多谢回复。我们之前没有做过ESD测试。弱弱的问一句,ESD打到板卡GND上是不会损坏器件的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回复。我们之前没有做过ESD测试。弱弱的问一句,ESD打到板卡GND上是不会损坏器件的是么?

靜電ESD)打到GND)會造成異常的是有,但打到器件壞掉的,個人職涯上是沒遇過。

但理論上靜電ESD)落GND)、GND)的電位被提高(所謂的 Ground Bounce ),是有可能造成Latch Up)現象。

靜電
ESD)沒直接打死芯片,但Latch Up)造成芯片發熱燒掉。

一來是測試者有沒有辦法察覺?二來則是這算不算是被靜電ESD)打死的?

所以說,個人是沒遇過,但不代表絕對不會。假使落地點很接近芯片,狗弟認為還是有可能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