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2025-09-03):
问题来源是功率电子学基础,page 181-182(贴不了书,截个图);
不理解的是图1中红线部分,在DTs<t<Ts阶段,当Q1~Q4都关闭的情况下,初级电感应该会通过上下两个体二极管续流,为什么电压Vt=0,且D5、D6出现同时导通,望各位大侠解惑!

网友:
这种基本的信息,网上很多人会解释的。去看中文资料更好理解。
vt=0是不是指变压器上没有能量了,此时负载由电感提供能量,把电感当做电源,变压器线圈当导线分析下电路回路明白了

龍大不用煩心,印度阿三會解決海賊的!^_^

楼主:
每次要回复都是不良信息

楼主:
算了,都无法正常进行回复;说正事就显示不良。
我肯定是找过很多资料没理解透彻才来问的,和看中文英文资料没关系!

网友:
    对的,总是显示说有不良信息。我还上传文件共享也搞不定。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A:
    只能找印度阿三來對付海賊了!

How does a Full Bridge converter work? | Full Bridge Converter Work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找印度阿三來對付海賊了!

How does a Full Bridge converter work? | Full Bridge Converter Worki ...

    翻不了墙,打不开这个链接。我还是自己继续找答案吧,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翻不了墙,打不开这个链接。我还是自己继续找答案吧,感谢!

早知道習割會這樣待你,狗弟早就幫您備妥!

    How does a Full Bridge converter work.part1.rar

    How does a Full Bridge converter work.part2.r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知道習割會這樣待你,狗弟早就幫您備妥!

    感谢狗大,我正在消化!

    雖然洋文兒口音很爛,但狗弟覺得他解釋得還蠻詳細的。再看不懂,就放過我們一馬,去別的論壇請教高人啦!>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