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問]批量修改dra零件

楼主(2025-09-03):
    hi 各位前辈们。

    需要大家给我个方向,假设今天我有5000颗零件要修改pin1 的线宽。
    我已经写好skill,可以抓到pin1标示,并且调整线宽。
    我要怎么达到,可以自动化让程式自己为我跑5000颗零件? 而不是不断地开启dra档案執行

    感謝!!

    补充内容 (2025-9-18 11:17):
    如果在brd內匯入零件,即使修正零件後導出的零件還是舊的。
    幫大家踩過坑了,原理是symbol(DRA)和實例元件(instance in BRD)是分離的
    在brd中修改元件的屬性(padstack,line width)只是改變了instance的屬性

网友:
    这是一个难题。。

网友A:
    用.bat提取5000多个dra名字做一个xml格式的表格

    用axlSpreadsheetRead函数调用表格,再用axlSpreadsheetGetCell得到各个dra的名字

    写个循环 调用dra 中间嵌套修改pin1 的线宽的skill

    也是不断地开启dra档案執行的方式,不清楚是否可行,请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at提取5000多个dra名字做一个xml格式的表格

    用axlSpreadsheetRead函数调用表格,再用axlSpreadsheet ...

    我試試,但聽起來應該是要把這些零件都吃進board裡面,才有機會這樣用!

网友B:
    把dra放一个文件夹下面,然后遍历执行打开brd,再执行修改的语句,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dra放一个文件夹下面,然后遍历执行打开brd,再执行修改的语句,简单!

    我現在作法差不多是把零件都丟到brd內,然後修改零件的線寬。
    再用axlWritePackageFile(symDbid->definition)

    神奇的就是,我導出的dra打開後還是原始的..
    但明明板子上的零件已經是新的線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dra放一个文件夹下面,然后遍历执行打开brd,再执行修改的语句,简单!

    5000个,估计得用好几个小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00个,估计得用好几个小时吧。

    不用,电脑速度快的,几秒就能完成一个。

楼主:
    最後我還是用了讀txt,開dra檔案 來解決大量修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