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si pdn仿真曲线问题

楼主(2025-09-03):
各位大佬,power si pdn仿真曲线仿真时,红圈处的曲线类别是什么意思啊?PDN阻抗要看哪个?

网友A:
    这个是你自己设的port,应该问你自己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你自己设的port,应该问你自己才对

我这是的port口是12个,这仿真出48条线

网友B:
    DC 是指 直流的阻抗,可以看作为铜皮的电阻。第二项是指提取的阻抗,第三项是考虑DC阻抗(第一项)和第二项经过相关拟合算法后的阻抗。建议以第三项作为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 是指 直流的阻抗,可以看作为铜皮的电阻。第二项是指提取的阻抗,第三项是考虑DC阻抗(第一项)和第二项经过相关拟合算法后的阻抗。建议以第三项作为结果。

感谢分享

网友(2025-12-22):
    想学一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