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 使用move命令后右击鼠标闪退!求助

楼主(2025-09-04):
大佬们看图片描述,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

问题描述,上传说包含不良信息,所及截图描述

问题描述,上传说包含不良信息,所及截图描述

网友:
    很明显!把弧线删了,重画!

网友:
    tools –> database check
只看了图,没注意文字说DB检查 无效。后来怎样解决了?

网友A:
    原来的PCB肯定不能用了,有bug。用闪退后自动生成的.SA.V文件,打开后另存一份,再db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PCB肯定不能用了,有bug。用闪退后自动生成的.SA.V文件,打开后另存一份,再db一下,应该就好了,

赞同,因为也遇到过

网友:
    Allegro16.6 使用move命令后右击鼠标闪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