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区域规则问题求教

楼主(2025-09-04):
allegro中region区域设置的线到铜皮距离未能实现,实际距离还是Net中设置的距离,应该如何设置才能以region中的设置为准呢?
目前设置:
1、Physical中设置region外走线线宽0.3mm,region内走线宽0.15mm(这个走线已经实现,没有问题)
2、Spacing中Net设置某几条走线,线到铜皮距离0.2mm
3、Spacing中Region设置线到铜皮0.1mm
现在情况是线到铜皮的距离不管是不是在Region内,都是0.2mm,想实现在Region区域内线到铜皮0.1mm
网上搜到的信息是Region的规则优先级是高于Net的,但是实际又没实现,求大佬们指导一二,谢谢!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功能有BUG,坐等高人指导。试试把region加大,涵盖住整条线试试呢。

网友A:
    要注意region画的层,然后再仔细看下间距规则的对象设置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region画的层,然后再仔细看下间距规则的对象设置的对不对

    region区域选的是Top层,间距规则的对象也设置的是这个region

网友:
    update  shapes,将线段包含在Region里,特别是拐角处,有时候实际上已经实现了,但是测量时的数值还是线段到铜皮的最小间距为主。

网友B:
试试在User prefernces editor里将 shape_void_cline_region这个勾上试试

网友C:
    区域给名字了吗 ?

网友:
    allegro区域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区域给名字了吗 ?

    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在User prefernces editor里将 shape_void_cline_region这个勾上试试

    太牛了,就是这个,谢谢大佬!

网友C:
    我咋没找到这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咋没找到这个选项。

网友:
    谢谢你。大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