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开关电源EMI测试

楼主(2025-09-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横轴是频率,纵轴对应的是噪声

网友:
开关电源EMI测试

网友:
    读点是检查特殊频点的合规检查:预定义的限值频率(如30MHz、1GHz等合规性检查点),被测设备的时钟谐波频点(如CPU时钟的倍频);超标频点:测试中发现的超过标准限值的频率。 裕量绿色线裕量更大-6db,辐射骚扰建议预留至少6dB的裕量,因辐射对布局、结构敏感,波动较大。

网友:
    从测试结果看,1M左右需要重点关注,在电路中增加对应特征频率的电容,基本问题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