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35778 替代TMC2226, 256 细分微步进电机驱动,两相步进电机,可以到达 2.8A 的...

楼主(2025-09-05):
MS35778是一款高精度、低噪声的两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芯片集成了快速模式与静音模式来满足高速与低速下的不同应用。其中快速模式使用了快速电流整流,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动态特性。静音模式则具有更低的噪音以及更高的效率。芯片集成了堵转检测功能和基于负载检测结果的自适应电流调节功能。芯片内置功率MOSFET,长时间工作平均电流可以达到2A,峰值电流2.8A。芯片集成了欠压保护、过流保护以及过温保护。过流保护包括短地保护以及短电源保护。可以使用UART总线来设置调节驱动器以达到最好的性能,这些设置还可以通过编程固化。驱动方式采用STEP/DIR的工业标准接口,应用简单方便

主要特点:

⚫ 两相步进电机,可以到达 2.8A 的峰值电流

⚫ STEP/DIR 接口,可以选择 8、16、32 或 64 微步进

⚫ 内部 256 细分

⚫ 静音模式

⚫ 快速模式

⚫ 堵转检测

⚫ 自适应电流调节

⚫ 低导通电阻:0.12Ω

⚫ 电压范围:4.75V ~ 29V

⚫ 电机静止自动进入省电模式

⚫ 内置检测电阻模式可选(不再需要外部检测电阻)

⚫ 单线 UART 总线以及 OTP 控制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功能描述

1. 基本功能

MS35778 是一个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采用双 NDMOS 组成的全桥输出结构,能提供较大电流驱动能 力。ENN 控制输出驱动,当 ENN 为低时打开输出驱动。MS35778 外围控制简单,它的静音特性特别适用 于家用或办公。

2. 微步控制

微步细分由 MS1 和 MS2 控制,如下表所示。MSx 内置一个 160kΩ的下拉电阻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3. STEP 输入

每个 STEP 可以是全步进和微步进,一个全步进可以等于 2、4、8、16、32、64、128、256 个微步

进。内部表格转化为正弦和余弦的值,控制电机电流。

同时 MS35778 也集成了内部 STEP 脉冲发生器,可以满足一些不要求精确位置只要求达到精确的时间

和速度的应用场合。

4. 方向控制 DIR

电机运行的方向可以由 DIR 脚控制。下图是 STEP 和 DIR 控制的时序图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5. 5V 稳压电源

MS35778 提供一个 5V 的稳压输出,应用时需要接一个 4.7μF 电容。内部具有 5V 欠压保护电路,若

出现欠压,所有输出管关断。

6. 电荷泵

正常工作时,电荷泵电路需要外接两个电容,如下图所示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7. 电流控制

电机运行的峰值电流由 SENSE 电阻以及 VREF 脚的输入电压共同决定。其峰值电流计算公式如下: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对应的 RMS 电流计算公式如下: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8. 自动电流衰减

自动电流衰减功能能够降低功耗。通过下拉 PDN 管脚,使能自动电流衰减功能。电机相电流为 50%左

右的时候,可以将功耗降到 33%。

9. 过零输出标志

MS35778提供过零输出标志位FGO,当电机线圈电流正向过零时,会输出一个脉冲信号。

10. 错误输出标志

当内部出现错误信号时,会通过错误指示脚 FAULT 脚输出诊断信号,FAULT 脚的错误信号可以通过

ENN 脚复位,正常工作时 FAULT 为低。

11. 保护电路

MS35778 具有欠压保护、过流保护以及过温保护功能。

当芯片的电源电压降低到欠压保护的阈值以下,芯片将关闭所有通道,复位内部逻辑电路。当电压恢复

到阈值以上时,芯片回到正常工作状态。

当电机负载短接在一起、直接短地和短电源时,通过过流保护功能,关断短路的驱动管,避免对内部器

件造成损坏,通过将 ENN 脚输入高电平复位。

当芯片的温度超过过温关断阈值,将关断所有通道的输出。当温度降至安全温度,芯片回到正常工作状

态。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应用

⚫ 机器人,精密工业设备

⚫ 3D 打印

⚫ 监控摄像机

⚫ 云台

⚫ 医疗设备

更多资料更多型号了解180 Maisie 2531 1976 技术支持 样品支持。

网友A:
    怎么申请样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申请样片

文章里有申请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