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要求覆铜式走线,生成太多孤铜,无法形成十字焊盘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5-09-08):
各位大佬,上午好!
想要电源进行覆铜式走线.但是由于shape和thru pin间距的问题,Shape无法和同网络名的thru pin形成十字焊盘,还容易生成孤铜.有什么处理办法吗

网友A:
    我都是全连接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全连接的的.

目前的问题就是中间会形成很多的孤铜

网友:
    说的是平铺,不做十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的问题就是中间会形成很多的孤铜

你这不是全连接,还是十字啊

网友:
    器件离通孔脚太近了,还有可以缩小铜皮到通孔脚的同名网络间距

网友:
    采用十字连接,设成只有一个连接点

网友:
    考虑缩小铜皮和同网络thru pin之间的间距,但最好也要大于10mil;要么就单独用粗线补铜这样,我目前也只有这两种方式。

网友:
    能不能把孔做成3排,4排,把孔距拉开点?

网友:
    勾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