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可以在layout中直接增加元器件吗

楼主(2025-09-08):
mentor 可以在layout中直接增加元器件吗(不通过原理图)?

网友A:
    可以,但不推荐,尽量保持原理图和pcb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不推荐,尽量保持原理图和pcb同步

    怎么加,帮截个图示意一下?

网友:
    可以从元件浏览器->spares->选择器件,右击放置,没有的器件通过中心库载入本地后再放置
备注:此方法不推荐,有更新原理被删除的风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加,帮截个图示意一下?

没有软件,无法截图。自己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