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2375四通道差分线路接收器 输入开路失效防护 低功耗肖特基电路

楼主(2025-09-09):
产品描述:MS2375/M2375T 是一款四路差分线路接收器芯片,适用于平衡或非平衡的数字信号传输系统。使能模块同时控制四个接收器,支持高电平有效使能输入和低电平有效使能输入。三态输出保证接收器可以直接连接到总线结构的系统中。失效防护的特殊设计保证了当输入脚开路悬空,所有输出脚维持高电平。MS2375/M2375T 的输入级集成额外的放大电路,以提高灵敏度,因而增加了输入阻抗,减轻了输入驱动总线的负载。额外的放大电路会增加传输延时,但是在大多数应用中不会影响可交换性。

主要特点:

• MS2375/M2375T 符合或超出 ANSI TIA/EIA-422-B,

TIA/EIA-423-B 和 ITU 建议 V.10,V.11 要求

• 0 到 VCC 共模输入范围,200mV 灵敏度

• 典型输入迟滞电压 30mV

• 5V 单电源供电

• 低功耗肖特基电路

• 三态输出

• 互补输出,使能输入

• 最小 20kΩ 输入阻抗

• 输入开路失效防护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电气参数

直流电气参数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1. 所有典型值的工作条件是 VCC=5V,TA=25°C,VIC=0V。

2. 同一时间最多只能有一个输出端短路,且短路持续时间不应超过 1s。

开关特性参数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1. 测试条件是 VCC=5V,TA=25°C,VIC=0V,CL=15pF。

2. 除非特别说明,每个输出端的关断态即高阻态。

3. 测试电路如图 1,其中 CL 包括了探针和插座的寄生电容;所有二极管为 1N3064 或等效的元件。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4. 测试传输延时时间,需要合上 S1 和 S2,对应的测试波形如图 2。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5. 测试启动时间和关断时间,注意 S1 和 S2 状态有所不同,请参考图 3 和图 4 分别调整开关状态并测试。 使能输入信号由波形发生器提供,应当满足:tr≤5ns,tf≤5ns;每个使能端都是单独测试的,测试 G 端时 GN 保持高电平,测试 GN 端时 G 端保持低电平。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应用场景:

可靠性汽车应用

工厂自动化

ATM 和点钞机

智能电网

交流和伺服电机驱动器

更多资料更多型号推荐 180 Maisie 2531 1976 技术支持 样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