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规则问题求助

楼主(2025-09-09):
前提是已经设置过区域规则了,设置的区域规则其他间距都正常,唯一不正常的一点(trace到shape的间距)如下:
区域规则内:设置的trace-shape是8mil;区域规则外:设置的trace-shape是20mil.
目前出现的问题是,如果trace整段都在区域规则内,trace到shape的避让是8mil;如果trace有一段在区域规则内、一段在区域规则外,则trace到shape的避让全部变成了20mil。版本16.6  详见图片所示,不清楚问题是在哪里?请各位指导一下,谢谢。

1走线在区域规则内(trace-shape

2走线到区域规则外(整体的trace-shape

2走线到区域规则外(整体的trace-shape 都变成20mil).png

网友:
166版本:无解
172版本:在User prefernces editor里将 shape_void_cline_region这个勾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