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上下电测试过程中有时上电INIT持续为高电平原因

楼主(2025-09-10):
系统无法正常启动时,ZYNQ的INIT会持续为高电平,FLASH的CS侧也会有信号如下图,蓝色为INIT信号,黄色为FLASH的CS信号,系统一直重启报错,此时手动拉低INIT,系统启动:

请教:
从芯片手册中看,上电完成INIT为何持续为高电平;

楼主:
测试:
1、测试电源时序OK,使用上一级电源PG信号开启下一级电源;
2、测试ZYNQ读取FLASH时3.3V已经输出;

楼主:
系统启动时INIT和FLASH的CS引脚图片,蓝色为INIT,黄色为CS;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启动时INIT和FLASH的CS引脚图片,蓝色为INIT,黄色为CS;

你只测了flash的cs,其他flash信号以及时序是否测了ok?

网友:
INIT B 在加载完PL,不是就应该为高? 为低才是有CRC错误的。难道我记错了?
然后Flash的那些信号,是因为你配置了 从SPI启动以后,只要ZYNQ 上电完成后,她就自动去读SPI里面的内容。这个在ZYNQ的启动模式里面有说法的。你这2个图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
下面是给你的建议
1、很多demo给ZYNQ是33.33M的系统钟,如果硬件改成50M ,然后软件不改,是会启动错误的
2、DDR如果配置不对,也是很错误的,如果贵司是第一次设计ZYNQ 。 那么你们软件应该用ZYNQ的内部OCM内存去做一个DDR测试
3、新手 不要使用 大于128M 的SPI FLASH ,这有个坑

网友:
时钟频率降低一些

网友:
int信号;硬件怎么接的?是否需要外部上下拉,有些芯片内部的驱动很弱。空载测量没问题,带负载就凉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