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 17.4菜单图标大小如何更改?

楼主(2025-09-10):
    各位大佬:

网友A:
    回复不了,老是提示有不良信息,服了,论坛有点毛病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不了,老是提示有不良信息,服了,论坛有点毛病在的。

windows的开始/运行菜单中输入"regedit"你就可以通过**表编辑器看到**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不了,老是提示有不良信息,服了,论坛有点毛病在的。

    LargebuttonFalseTrue.

网友A:
    17.4版本: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Orc,ad\Capt,ureWorkS,pace\17.4.0\BC,GWork,space\BCGT,oolbar,Para,meters\Largel,cons,右键修改数值:1→0,1:图标变大,0:图标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4版本: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Orc,ad\Capt,ureWorkS,pace\17.4.0\BC,GWork,space\BCGT ...

    牛牛,点赞!
    同样也找到了该位置,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