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叠设置与删除使用什么函数?

楼主(2025-09-12):
    各位论坛的大佬,我现在使用axlLayerCreateCrossSection函数创建层叠,但是我想在创建之前删除原来设置的层叠,比如我现在创建了1个4层板,但是我想修改成为8层板,有什么函数可以将现在设置好的层叠恢复到默认的TOP  BOTTOM层叠吗

网友A:
    x:\Cadence\SPB_17.2\share\pcb\examples\skill\dbcreate\xsection.il

    里面有你想要的结果。

楼主:
    16.6不支持,没查到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x:\Cadence\SPB_17.2\share\pcb\examples\skill\dbcreate\xsection.il

    里面有你想要的结果。

    16.6不支持吗

网友A:
    不支持。可以试试录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可以试试录脚本

    录制脚本如何判断不同叠层都可以恢复到默认的叠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录制脚本如何判断不同叠层都可以恢复到默认的叠层

    那得你自己研究了,我没弄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得你自己研究了,我没弄过这个。

    我录制scr,从18层板恢复到双层板,很卡,不知道金百泽是用的什么方法,我看他的skill没那么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