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制造过程中粘合剂是用丙烯酸酯还是用环氧树酯?

楼主(2025-09-13):
FPC制造过程中粘合剂是用丙烯酸酯还是用环氧树酯?有没有了解的朋友介绍一下。百度说两种都可以,如是真的两种都有用,那么哪种用的多,哪种又更好呢?欢迎解答,先谢!

网友A:
丙烯酸酯类粘合剂的使用频率更高,尤其在聚酰亚胺基材的FPC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环氧树脂则多用于对耐热性或机械强度有特殊要求的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丙烯酸酯类粘合剂的使用频率更高,尤其在聚酰亚胺基材的FPC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环氧树脂则多用于对耐热性或 ...

谢谢回复,非常感谢!丙烯酸酯应该更便吧?当成品做出来后,假设我要焊器件,用这种胶粘合的FPC可以承受多高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