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axlRunBatchDBProgram如何导出artwork

楼主(2025-09-14):
    尝试用axlRunBatchDBProgram调用nctape ncroute artwork,前两个都正常了,参考artwork.txt里描述的格式改了几次,但是artwork仍然无法正常导出,诉求是所有的gerber film都导出,请大佬指点。
            sprintf(strartwork, "artwork -$ %s %%s"  axlCurrentDesign())

            res2= axlRunBatchDBProgram("Generating Artwork Files... " "strartwork" ?logfile "photoplot" ?warnProgram t ?noExitMsgs t)
    1. <blockquote><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sprintf(strartwork, "artwork -$ %s %%s"  axlCurrentDesign())</span>

    -------------------------------------------------------------------------------
    -------------------------------------------------------------------------------
      感谢大佬指点,问题已经解决。
    命令字符串有如下两种写法:
            sprintf(strartwork "artwork %s.brd", axlCurrentDesign())

            sprintf(strartwork "artwork %%s");这个依据在help文档里对axlRunBatchDBProgram参数里有说明,由于某些原因就不贴图了

    执行
            res2= axlRunBatchDBProgram("Generating Artwork Files... " strartwork ?logfile "photoplot" ?warnProgram t ?noExitMsgs t)

网友A:
    artwork不加特定参数的话,只需要一个参数,也就是board name。你这明显加了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twork不加特定参数的话,只需要一个参数,也就是board name。你这明显加了两个。

    sprintf(strartwork, "artwork  %s %%s"  axlCurrentDesign())
    sprintf(strartwork, "artwork  %s.brd %%s"  axlCurrentDesign())
    sprintf(strartwork "artwork \"%s.brd\" %%s", axlCurrentDesign())

    以上都试过了,还是不行,请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sprintf(strartwork, "artwork  %s %%s"  axlCurrentDesign())
    sprintf(strartwork, "artwork  %s.brd % ...

    %s是你的第一个参数,搭配后面的变量axlCurrentDesign使用。
    %%s是你的第二个参数,无需搭配变量。

    你用了两个参数。
    而这个函数只需要一个参数。

    所以你随便删掉一个参数都能用。

    应该不需要我给出答案了吧。

    编程需要思考,不要照搬噢。多去啃啃HELP里面的基础部分。

楼主:
    感谢大佬指点,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