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中设置叠层频变材料设置

楼主(2025-09-15):
    请教下ADS中设置叠层时,如何设置频变材料,比如1G以内DK 4 DF 0.03, 10G DK 4.1 DF 0.01

网友:
    没注意到这里的问题

网友(2025-10-29):
    没法直接按照频率这么设置,你看看手册,也许能通过调整TanD Freq以及Low Freq和High Freq达到你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