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P接口信号定义

楼主(2025-09-16):
    设计intel商用主板或者服务器主板时,总会发现有个JFP接口,接口的信号定义好像是固定的,但是又找不到相关的规范文本。
哪位大侠对这方面了解的?敬请赐教。

网友:
    你去找主機板使用手冊不就有了?

网友:
    阿速死ASUS)有合併成一個連接器的作法!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我一直以为,这个接口,应该是主板厂商自己定义的,不同的厂商,甚至相同厂商不同的主板,定义应该可以不一样。
但是,我后来待过一个公司,做主板,老板直接骂我,这个JFP定义你都不知道?我就很惭愧,难道这个有定义?当时被骂得很惨,所以没敢问是哪个文件定义的信号,自己持续找,一直都没有找到。好像这个定义是个小事,都没有人提。
所以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抛砖引玉。如果有,可以帮助一些人,如果没有,那也好明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我一直以为,这个接口,应该是主板厂商自己定义的,不同的厂商,甚至相同厂商不同的主板,定 ...

    • 狗弟目前找不到關於 JFP Connector 規格標準的文檔。
    • 古狗人工腦殘AI)的回答如下:
      There isn't a single universal standard for JFP1 connector pin definitions; however, they are consistently grouped for the power switch, reset switch, HDD LED, and Power LED. The definition of the JFP1 header, or front panel header, is specific to each motherboard manufacturer and model. To correctly wire the JFP1 header, you must always consult your motherboard's manual for the correct pinout diagram.
    • 據推測,這個應該是陰特兒Intel)搞出的一個介面,其他廠商就跟進照抄罷了。
    • 下次磚頭別亂扔,會砸死人的!
    • 別對著領導扔磚,死的會是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我一直以为,这个接口,应该是主板厂商自己定义的,不同的厂商,甚至相同厂商不同的主板,定 ...

    其實領導講的也不全然錯誤,以前上頭曾經教過我們,洋文有一種叫 De Facto Standard,咱們中國人管叫業界標準

意思就是說,這不是明訂的標準、而是業界一種習以為常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領導講的也不全然錯誤,以前上頭曾經教過我們,洋文有一種叫 De Facto Standard,咱們中國人叫業界標 ...

看了你的回复,感觉豁然开朗。
    在业界,的确有好多这种无标准又是事实标准的做法,对不了解的情况下,其实挺吃亏的,
多积累一些相关知识,做标准电路并附上详细说明,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你遇過芯片管腳順序順時鐘排列的嗎?狗弟遇過!>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