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如何使用skill删除设置好的叠层

楼主(2025-09-16):
    allegro16.6 如何删除设置的叠层,恢复到默认叠层,录制scr感觉也不好录制,因为我的叠层可能是4  6 8 10,叠层不确定

网友A:
    删除指定叠层
    通过axlDBDeleteLayer或直接修改stackup->structure列表删除目标层。例如删除名为"Inner1"的层:
    skill
    (setq layers (stackup->structure))
    (setq new_layers (remove-if #'(lambda (layer) (equal layer->name "Inner1")) layers))
    (setf (stackup->structure) new_lay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指定叠层
    通过axlDBDeleteLayer或直接修改stackup->structure列表删除目标层。例如删除名为"Inner1"的 ...

    没有这个函数

网友B:
    可以用这个函数,axlLayerDelete 。指定叠构名名称或从上往下的序号。
      NAME
             axlLayerDelete - delete cross section layer
      SYNOPSIS
             axlLayerDelete(
                 t_layerName/x_layerNumber
             ) -> t/nil
      FUNCTION
             This deletes a cross section layer. While axlDeleteObject can be used
             to delete empty named layers, this API can delete both named and unnamed
             cross section layers.

             The cross section has both ETCH layers and unnamed dielecric layers.
             The order of the cross section is returned by axlGetXSection(), The
             x_layerNumber is order within the cross-section with the first index
             number (e.g AIR) starting at 0.

             Reason for failures:
               - Deleting a named layer containing geeometries (excluding pins or vias)
               - Deleting top or bottom dielectric or TOP or BOTTOM etch layers
               - Layer name does not exist
               - Layer naumber is lesss then 0 or greater or equal to
                             length(axlXSectionGet('count))
      NEEDS
             ETCH layer string or cross section index
      RETURNS
             t if layer deleted, nil if failure
      SEE ALSO
         axlLayerCreateNonConductor, axlDeleteByLayer, axlDeleteObject, axlXSectionGet
         axlXSectionDelete
      EXAMPLES
             - assume design has a layer named empty. This will delete that layer
                     axlLayerDelete("EMTPY")
             - delete the third cross section layer. On most designs this is an unnamed
               dielectic layer between TOP and the next etch layer.
                     axlLayerDelete(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这个函数,axlLayerDelete 。指定叠构名名称或从上往下的序号。
      NAME
             axlLayerDelete - ...

    不支持16.6啊

网友:
    去翻了下确实不支持

网友:
    用skill生成scr试试

    类似这样  只要不加\n 就不会换行  做个交互窗口输入你需要的删除的层面(list),应该也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