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器件是什么?

楼主(2025-09-18):
这是一款解决监控车载视频干扰问题的隔离器,连接方式如下所示。
隔离器里面有个关键器件如下所示。

请问是什么器件。希望能找到一模一样的,可以的话推送一下购买链接。

攝像頭和錄像機間用的是什麼介面,這點是關鍵,請再多做說明一下!^_^

网友A:
    这不是变压器吗?你都知道是隔离器了,就想不到是线圈?

网友:
    如果介面是同軸纜線Coaxial Cable),據悉這東西叫視頻巴倫變壓器Video Balun Transformer)或視頻巴倫濾波器Video Balun Filter)。

    這器件不外乎就是電線在磁心上繞一繞罷了,其實技術層次不高,很多做乙太網路耦和變壓器Ethernet Transformer)的供應商也有生產。國外比較有名的是 Midcom,但我想您不會想用這個牌子,而國內應該也有很多人能做

楼主:
    摄像头和录像机之间的线束是同轴电缆,传输的信号是CVBS或AHD。

网友(点评):
你这样一说就好办了,你淘宝上搜 “双绞线电感” “视频传输器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变压器吗?你都知道是隔离器了,就想不到是线圈?

    主要是希望能找到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介面是同軸纜線(Coaxial Cable),據悉這東西叫視頻巴倫變壓器(Video Balun Transformer)或視頻巴倫 ...

谢谢!我是希望能找到外形一模一样的,这个器件是5个管脚的,匝数比和线圈树这个可以后面慢慢试,现在关键的是都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叫5脚变压器?耦合隔离器?视频隔离器?反正搜出来没有外形能对得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是希望能找到外形一模一样的,这个器件是5个管脚的,匝数比和线圈树这个可以后面慢慢试,现在关 ...

    电感双绞线传输器楼宇对讲集成电感视频传输器专用抗干扰电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感双绞线传输器楼宇对讲集成电感视频传输器专用抗干扰电感

麻烦给个购买链接,只有图片,名称,其实可能还是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给个购买链接,只有图片,名称,其实可能还是找不到的。

发不了连接,tb直接搜,可以搜到

网友:
    这应该是是定制的变压器吧,还是隔离版本

网友:
    @wen11902
    如果一个人有困难,帮助的方式可以详细一点。
如果回复:网上可以搜,淘宝可以搜,百度一下你不会吗?
    看上去很帅,还站在道德优势端,也暗示,你连这个都不会?搜一下,百度一下,淘宝上搜一下,这些不都是很容易的吗?
事实上,网络不是第一天出现的,能在这个平台出现的,一定是对电子,对网络都有了解的,针对具体的情况,肯定也是做过努力的,基于淘宝杀熟行为,百度的广告满天飞,基于用户搜索的关键字不一样等原因,实际上结果也不同,用户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真心希望可以得到更好的回答

    狗弟感覺您比樓主還氣憤,求助的不是樓主嗎?^_^
    不是哥们儿,楼主都找到了,我也跟你说了发不了连接,直接搜名称没有问题。要是你不会你可以私信,我受累发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