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 CO-LAYOUT的问题

楼主(2025-09-18):
    如题,原理图上一般都有标注指定器件要CO-LAYOUT,一般在PCB布局时会根据标识来摆放。
但是当CO-LAYOUT过多时容易疏忽,将CO-LAYOUT搞错。
请教大家是怎么批量检查 指定器件是否正确 CO-LAYOUT,避免CO-LAYOUT错器件?

网友A:
    一般不会很多。你看到脚位数和信号一样的,就叠到起

网友B:
    让硬件提供设计指导文件,文件里面明确标注哪些有co-layout要求,PCB照着设计指导设计,不背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硬件提供设计指导文件,文件里面明确标注哪些有co-layout要求,PCB照着设计指导设计,不背锅。

一般是有的,数量较多的话感觉逐个检查也挺费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很多。你看到脚位数和信号一样的,就叠到起

    布局的时候会看着yuan来摆,但是也有漏的情况发生

网友:
    layout这边,一开始布局的时候就叠在一起,后续就不会分开了。
做完后让硬件给确认一下布局,不然就等着。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CO-LAYOUT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CO-LAYOUT是啥意思

    就是两个器件,设计的时候在一起,生成的时候,只用一个。

网友D:
    布局时会参考原理图,如果数量过多且类型不一,可以使用规则设置或者skill实现,设计完成后交由硬件工程师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布局时会参考原理图,如果数量过多且类型不一,可以使用规则设置或者skill实现,设计完成后交由硬件工程师 ...

    请教具体的约束要怎么来管理呢?还有有类似的skill吗貌似没见到过

网友:
    CO-LAYOUT的问题

网友:
    一般布局的时候,共lay的摆放好就锁定啊,避免后续移动了,若后面有修改再解锁一起修改啊

网友:
    一般俩器件连相同网络,其中有0欧姆电阻的,一般可能就就是colayout

网友E(2025-10-29):
    这个问题切中了 PCB 布局后期检查的痛点,批量避免 CO-LAYOUT 错误的核心是建立 “规则预设 - 工具检查 - 人工复核” 的流程,而非单纯依赖人工记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切中了 PCB 布局后期检查的痛点,批量避免 CO-LAYOUT 错误的核心是建立 “规则预设 - 工具检查 -  ...

没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