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link的级联卡有点复杂

楼主(2025-09-18):
    有没有哥们了解ADlink的PXIE-8368----PXIE机箱的级联模块,用的PLX8764交换机,感觉复杂难懂,请教一下大佬这种级联卡的设计经验。

    下載文檔的一堆,就是沒人要回你!^_^

网友A:
    热插拔与容错设计:
    在PLX8764中启用热插拔检测(HPD)信号,监控级联链路的连接状态;通过电源管理控制器(如PXIE背板的PMC模块)实现模块级电源的动态分配。
设计链路冗余机制,当主级联链路故障时,自动切换至备用链路(如通过PLX8764的多端口配置实现链路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插拔与容错设计:
在PLX8764中启用热插拔检测(HPD)信号,监控级联链路的连接状态;通过电源管理控制器 ...

多谢大佬,热插拔确实是个难点

    當年隔壁部門就是做電信局機框類產品的,一天到晚也在燒哀西!T_T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热插拔确实是个难点

熱插拔Hot SwapBus Switch 防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热插拔确实是个难点

熱插拔Hot Swap接點順序Contact Sequence防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热插拔确实是个难点

熱插拔Hot Swap)專用防護芯片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