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PU可以同时作为三个PCIE从端吗

楼主(2025-09-18):
1.CPU的PCIE一般当作主用(RC),或者当一个从设备(EP)应该也可以,没有用过一个cpu作为三个PCIE的从端(EP),上游连接三个主进行通信。

建議戶名將「」字改為「」!^_^

网友A:
不行。用pcie Switch

网友B:
    想法想当的奇特呀,cpu就是主啊,让他做从,是迫不得已,方便一时所需,现在不但要做从,还一仆三主,真是让人迷惑啊

网友:
    Root Complex (RC) + Multiple Root Port
    某些 SoC/CPU 本身有多個 Root Port,CPU 晶片內建多個獨立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用pcie Switch

    switch怎么个用法,上游三端口,下游一端口的switch这样吗,有这种用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想当的奇特呀,cpu就是主啊,让他做从,是迫不得已,方便一时所需,现在不但要做从,还一仆三主,真是 ...

这有什么迷惑的呢,cpu跟cpu的通信和高速数据传输啊,只是没这样用过

网友:
    当设计使用多CPU的时候,其实通信就是类PCIe总线,具体细节没有研究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switch怎么个用法,上游三端口,下游一端口的switch这样吗,有这种用法吗

    和你家里的路由器一样。只是功能强大的价格估计比你cpu还贵,还有都是国外牌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行。用pcie Switch

交换机也只有一个上游端口啊,他要求是三个上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有什么迷惑的呢,cpu跟cpu的通信和高速数据传输啊,只是没这样用过

    PCIe Switch 應用方塊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交换机也只有一个上游端口啊,他要求是三个上游

    PCIe Switch for Cross Link Architecture

网友(点评):
用这种方案的成本不是一般酸爽。当时我们项目上要ssd和wifi6(pcie),开始也想搞Switch。最后放弃了,ssd改成sata3.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换机也只有一个上游端口啊,他要求是三个上游

    知识该更新了。wan和lan区分是老古董了,现在的路由器所有口都是一样。

网友(点评):
沒辦法!他就設計了一個多主單從的爽架構。^_^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Ie Switch 應用方塊圖

这不还是一个主端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家里的路由器一样。只是功能强大的价格估计比你cpu还贵,还有都是国外牌子

    PEX8619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PEX8619可行吗

十多年前用过,肯定不行。

网友E:
传统的X86 或者 CPU 估计是有困难的。
按照PCIE 的架构。 下游端口需要 锁定上游的 100MHZ时钟 来同步数据, 你这上游3个100Mhz . 3个RST 传递给下游的 1个CPU 。。。。 传统的X86 CPU 估计是找不到这功能。
如果用FPGA 估计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PEX8619可行吗

大哥,抓重点啊。不是应该去和你们领导询问项目成本吗?
把这个switch很高的信息告诉领导,说不定你从这个坑爬出来了。一个高级点的成本估计1k+美刀。便宜的也要上百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传统的X86 或者 CPU 估计是有困难的。
按照PCIE 的架构。 下游端口需要 锁定上游的 100MHZ时钟 来同步数据 ...

我没记错pcie工作不可以不用同时钟的。时钟可以在数据信号中提取,这是所有高速串行总线的基本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Ie Switch for Cross Link Architecture

補充資料:
Multi-Host Sharing of NVMe Drives and GPUs Using PCIe Fabrics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Ie Switch for Cross Link Architecture

補充資料:
Multi-Host System and Intelligent I/O Design with PCI Express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没记错pcie工作不可以不用同时钟的。时钟可以在数据信号中提取,这是所有高速串行总线的基本功能。

高速串行信号有2个时钟域,第一级是从串行的Serdes中用CDR恢复时钟来采样串行数据 第二级要把串行的数据转为并行的32或者64位
这2级时钟是会有一定相位差的。 在PCIE 中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使用对面提供的100Mhz来同步整个链路

如果使用其他的本地时钟或者 全用恢复时钟, 那么要仔细考虑这个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传统的X86 或者 CPU 估计是有困难的。
按照PCIE 的架构。 下游端口需要 锁定上游的 100MHZ时钟 来同步数据 ...

1.时钟的话cpu这边有三个PCIE控制器,可以接入外部给进来的三个100MHZ时钟,
2.rst应该没问题,我只要ep端,CPU提前启动,准备好就行了
3.FPGA要高端才能有多个PCIE硬核,K7这样的FPGA只能接一个PCIE,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速串行信号有2个时钟域,第一级是从串行的Serdes中用CDR恢复时钟来采样串行数据 第二级要把串行的数据 ...

同源肯定更好,但PCIE规范当中也可以用异步时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源肯定更好,但PCIE规范当中也可以用异步时钟

按我的理解,pcie工作时钟是从数据恢复出来的。之所以有个100M时钟,一个是可以给其他芯片用,省成本。和网口的125M输出一样。
另外就是如果系统有时钟同步要求,可以用这个时钟来保证

网友D:
PCIe Swicth 支援 Multi-Host 的重要條件

  • Non-Transparent Port (NT Port)
  • Multi-Root I/O Virtualization (MR-IOV) 非必要
  • Non-Transparent Bridge (NTB)

市售支援 Multi-Host 的 PCIe Switch
  • Broadcom (原 PLX)
    PEX9700PEX9700APEX9700B
  • Microchip (原 IDT)
    PFXPSXPAX 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Ie Swicth 支援 Multi-Host 的重要條件

  • Non-Transparent Port (NT Port)

  •  厉害,这是给得想当完备了。
    大家就像楼主的幕僚,提供了全面的信息和多样化的建议。
    旁人从这些高见中,都可以学习到很多知识和了解PCIe的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想当的奇特呀,cpu就是主啊,让他做从,是迫不得已,方便一时所需,现在不但要做从,还一仆三主,真是 ...

注释一下:CPU这边是多个PCIE控制器,本质还是RC->EP,一对一,只不过三个EP是一个处理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