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会对网口通讯有影响吗?

楼主(2025-09-25):
一批板卡中,有一张板卡能通过上位机识别到ip,但是无法打开,当接上串口线,还没有进行下一步调试,再点击打开卡莫名其妙的就打开了,网口(HR911130A)的电压
    正常,未能理解是什么原因能使得串口对网口连通影响。下附有问题的两部分原理图,看看大家有何想法。

楼主:
    附上原理图,小弟暂时是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網口Ethernet)和串口UART)是兩個不相干的介面,它們應該還會接到另一顆單片機MCU)之類的芯片,那邊的電路才是關鍵。

    只貼連接器原理圖,是很難發現什麼問題的。

    接了串口UART)功能就正常,有可能是串口UART)上某些信號對主控芯片造成的影響。

不能只查電源,信號的電平也要和正常的板卡做比對。

僅提供一己之愚見!

网友(点评):
正解,眼光要放的长远。

网友:
    以前在公司检视原理图,几十页原理图在一起,还了解项目相关的情况,也不能把问题找完,大家凑在一起,总能找到一些错误或者更好的实现。你的描述过于简单,电路图也很少。
一般来说,UART不会影响以太网。但在实际中,各种原因,也会引起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原理图,小弟暂时是没有找到原因

    舉一個養雞場的特殊案例:

    每次三雞魔電3G Modem)拔掉 UART Port 就會斷線,後來問了供應商才知道,他們把 UARTTXD 同時拿來做休眠Hibernation)控制。

TXDLow 表示主控Host)端可能睡著了,此時三雞魔電3G Modem)繼續連線也沒有意義,於是也跟著斷線跑去睡覺。

网友A:
    串口空闲是高电平, 你这原理图难道 74LCV124 一直把 RXD拉到GND?
    然后串口一直在中断? 一直在接受到0x00,然后其他任务被挂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口空闲是高电平, 你这原理图难道 74LCV124 一直把 RXD拉到GND?
    然后串口一直在中断? 一直在接受到0x0 ...

我记得125这个芯片只是个缓冲器,不是反向器吧

    龍大,他的意思是指 CH340C74LVC125 有異常的時候。^_^

楼主:
    那能否这样,我将125去掉,看看会是什么状态

    論壇眾會員僅提供一些思路及想法,真正的原因需要樓主自己發掘。^_^
    可以先看一下信號電平,再拿正常的板卡來試。^_^

网友:
    是一批同型号板卡中只有一片出现这种问题吗?
    怀疑是地线的原因。
    单独搭一根地线从板卡到上位机,如果现象相同的话。
检查一下C257,C258,R261看看吧

    秋葵雖然難吃,但還是有營養價值的!^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空闲是高电平, 你这原理图难道 74LCV124 一直把 RXD拉到GND?
    然后串口一直在中断? 一直在接受到0x0 ...

    问题找到了,125器件坏了,串口一直拉低,当接上串口调试,电平拉高,内部系统应该识别到对应字符就可以使用了

    只是好奇一問,狗然鳥都不鳥我,還好留了一手沒教!^_^
    樓主方便透露主控端芯片是誰嗎?^_^
    看!又一個案例。>_<|||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125器件坏了,串口一直拉低,当接上串口调试,电平拉高,内部系统应该识别到对应字符就可以 ...

    如果你拆掉125 正常了,那么你的说法 就还没有意思到这个电路的问题
    你不插入VBUS,CH340C 是没电的 ,不工作的, 他的RXD 输出 给125 是一个什么状态 ? 高阻? 低电平?
然后你给了125 一个单板上的3.3V ,这个时候125是工作的。 如果125 把A的输入认为是GND,那么他输出就是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拆掉125 正常了,那么你的说法 就还没有意思到这个电路的问题
    你不插入VBUS,CH340C 是没电的 , ...

    是这样的,正常串口默认输出就是高电平,而我测量到125时,信号已经拉低,说明存在短路或是损坏情况,在当接上串口线时候,信号线处于高电平,所以125可以不需要,直连也是可以的,保证串口是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125这个芯片只是个缓冲器,不是反向器吧

    是的,是个缓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