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文件导出网表并导入到新的PCB上可以吗?

楼主(2025-09-25):
如题,我有一份做好的PCB,我在想能不能先生一份网表文件,原后新做一个PCB,在新的PCB中再次导入网表。我自己试了一下,发现不行。提示找不到文件,求解。
而且导出来的文件也和原理图导出的不一样。

网友:
    肯定可以啊,你把提示发出来看看

网友A:
    需要将做好的那个PCB中所有器件库都导出来,包含器件,焊盘,device等文件,放置到一个单独的文件夹,并将allegro的三个库路径devpath,padpath,psmpath指向该文件夹,导入第一方网表时需要勾选Supersede all logical data、Append device file log、lgnore FlxED property三个选项,导入后显示成功就可以了,如果提示其他选项则就是失败

网友:
    PCB导出网表文件file---Export--Netlist w/Properties...,导出一个netlist.txt,然后再导入另一个PCB中

网友B:
    思路要正确。首先要导网表要有库的支持并且路径指向正确。其次二种界面导出来的是不一样,orcad是后来收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要正确。首先要导网表要有库的支持并且路径指向正确。其次二种界面导出来的是不一样,orcad是后来收购的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将做好的那个PCB中所有器件库都导出来,包含器件,焊盘,device等文件,放置到一个单独的文件夹,并将a ...

    谢谢回复!辛苦了,感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