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D覆铜的问题,捕捉不到起点

楼主(2025-09-26):
    在AD中,覆铜的时候,始终捕捉不到起点位置,网上说按shift+E,但是好像也没用,我用的版本是AD 22,请问AD大神们这个怎么解决,感觉捕捉功能一直用不好,我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A:
    不好捕捉,可以打开所有层,不要单层,打开所有层再按shift+E,还有你要看看你的侧边栏,捕捉里面勾选了哪几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捕捉,可以打开所有层,不要单层,打开所有层再按shift+E,还有你要看看你的侧边栏,捕捉里面勾选了哪 ...

    打开所有层了,侧边栏里的捕捉选项都选了,也捕捉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捕捉,可以打开所有层,不要单层,打开所有层再按shift+E,还有你要看看你的侧边栏,捕捉里面勾选了哪 ...

AD设定的栅格大小好像对鼠标没有用,只有用方向键移动的时候才是按照设的栅格来的,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所有层了,侧边栏里的捕捉选项都选了,也捕捉不到

    是不是你的捕捉栅格设置的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