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 流 型 与 电 压 型 数 字 模拟 转换芯片(D A C)

楼主(2025-09-26):
    敢 问 各位 大侠:
为什么 数 模 转换 芯片(D A C)会存 在 电流型 芯片,电流型 外面 还要 加一个 运放转化 为电压,不是 多 此 一 举吗?直接 转化为 电压 输 出不 是 更 好 吗?

网友:
    电流型DAC的特性优势
    1:对温度变化不敏感
电流型DAC通过电流源阵列和开关实现数字到模拟的转换,其输出电流受温度影响较小,稳定性优于电压型DAC。这在需要高精度、长期稳定性的场景(如工业控制、医疗设备)中尤为重要。
    2:长距离传输信号衰减少
    电流信号不易受线路阻抗影响,在长距离传输中信号衰减较少。例如,在传感器网络或远程监控系统中,电流型DAC可减少信号损失,提高传输可靠性。
    3:外部电阻转换灵活
电流型DAC可通过外部电阻轻松转换为电压输出,适应不同负载需求。这种灵活性使其在需要多种输出形式的场景中更具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