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16.6和17.4中铺铜到正方形smd pin问题?

楼主(2025-09-26):
    第一张16.6,第二张17.4都是在round模式下,请问有办法16.6中铺铜变得和17.4的一样有圆弧吗?

楼主:
    大家有办法吗?

网友:
    焊盘倒圆角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这是挖铜皮吧,参数设置改成full round

网友:
    版本问题,16.6避让实现不了

网友:
    试试 shape--Global Dynamic Paras--Void controls---Rectangle pad void corner style  不清楚16.6是否可以这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