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步进电机的堵转电流没有变化?

楼主(2025-09-27):
    为什么步进电机的堵转电流没有变化?与正常工作的电流一样,软件怎么区别堵转状态呢?软件无法从采样的电流来判断是否堵转状态,那软件该从什么方面判断呢?

网友:
    搞过一点点步进电机,不过软件不是太熟,没有听说过堵转电流。

    堵轉電流Motor Stall Current)是指當電機被卡住、無法旋轉時,線圈所消耗的最大電流。

网友:
    低成本的方式是检测BEMF,也就是反向电动势,不过这个需要算法的支持哦。

网友:
    MPS 網路研討會(Webinar)- Stepper Motors and Back EMF

    MPS - Stepper Motors and Back EMF Webinar.part01.rar

    MPS - Stepper Motors and Back EMF Webinar.part02.rar

    MPS - Stepper Motors and Back EMF Webinar.part03.rar

    MPS - Stepper Motors and Back EMF Webinar.part04.rar

    MPS - Stepper Motors and Back EMF Webinar.part05.rar

    MPS - Stepper Motors and Back EMF Webinar.part06.rar

    MPS - Stepper Motors and Back EMF Webinar.part07.rar

    MPS - Stepper Motors and Back EMF Webinar.part08.rar

    MPS - Stepper Motors and Back EMF Webinar.part09.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