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规则导入失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9-27):
    求助规则导入失败,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错误提示DCFX 文件中的 schemaLocation 属性格式不正确。schemaLocation 的值必须是 “命名空间 URI + 对应的 XSD 文件路径” 的成对组合,多个成对值之间用空格分隔。打开dcfx 文件,找到第 2 行第 92 列附近的 schemaLocation 属性,确认其格式是否正确,是否包含成对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