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受电端/负载端的电压诱骗芯片和电源端//负载端的协议芯片有什么区别,没搞懂

楼主(2025-09-27):
像这种受电端/负载端的电压诱骗芯片和电源端//负载端的协议芯片有什么区别,没搞懂

网友:
电压诱骗芯片(受电端/负载端)
核心功能:模拟设备充电需求,主动向充电器发送电压/电流请求指令,绕过设备端复杂协商过程,直接获取所需功率。
技术实现:通过电阻配置或电平信号触发协议握手(如PD协议的PDO请求),强制充电器输出特定电压(如5V/9V/12V/20V)。
典型场景:无内置协议的负载设备(如电动工具、小家电)通过诱骗芯片快速适配充电器,或测试场景中模拟不同设备充电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