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能画线圈板么?

楼主(2025-09-28):
allegro能画线圈板么?

网友:
什么样的线圈板?

网友A:
    没图没真相的。。

网友:
    像无线充电一样的线圈吗?

网友:
    没画过,但是肯定可以。

网友:
    allegro  不能畫,沒有軟体可以畫了,你要說清楚线圈板是什麼

网友:
    要会提问。唉

网友:
    可以使用 Route | Coil Design 功能 , 17.4開始支援

网友:
    平面变压器,可以

楼主(2026-04-16):
引用 网友A:
    没图没真相的。。

没描述清楚,是变压器上的

    屏幕截图 2026-04-16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描述清楚,是变压器上的

    平板变压器,之前画过也生产了。能和图片上一样丝滑。AD也可以,都试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