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tprint expert 创建allegro的插件排针封装后,封装中缺少焊盘如何解决

楼主(2025-09-28):
使用footprint expert创建allegro的封装,表贴的元件封装都没问题,但是再创建排针或者type-c座子这类带有通孔的封装时,封装中通孔的焊盘都没有生成出来,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如何解决

网友A:
你pad dra的路徑設錯,你要在看一下,建議用env設比較不會錯,我不會用那麼深的路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ad dra的路徑設錯,你要在看一下,建議用env設比較不會錯,我不會用那麼深的路徑

找到原因了,是allegro没有安装补丁导致的